[STM32C0] 外部中断触发后偶尔进不了回调函数

楼主(2025-10-05):
在按键输入上用EXTI中断,检测到电平变化后偶尔发现没触发回调。按键确实按下去了,用示波器看信号很干净,怀疑是中断线配置或边沿选择有问题。

网友A:
有时候HAL库初始化两次会覆盖配置。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样的,最后发现是没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C:
中断线复用时容易冲突,比如EXTI0和EXTI4。

网友D:
如果用了HAL_GPIO_EXTI_IRQHandler(),要确保传入的pin对。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优先级被别的中断抢了。

网友F:
按键去抖动时间太短也可能没识别。

网友G:
建议你加个LED在回调里测试是否真没进。

楼主:
如果是低功耗唤醒的EXTI,那更要注意配置顺序。

网友H:
我用LL库改写后中断响应快多了。

网友I:
我记得HAL库有个已知问题,长时间收数据会漏中断。

网友J:
避免在中断回调函数中执行耗时操作,可能导致后续中断丢失

网友K:
中断服务函数中未清除EXTI->PR标志位。

网友L:
避免高优先级中断抢占低优先级中断导致的问题。

网友M:
中断服务函数必须短小,标志位必须清除

网友N:
排查是否存在全局中断禁用或高优先级中断阻塞。

网友O:
先验证信号完整性、引脚映射和电源稳定性。

网友M:
检查中断向量表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P:
结合示波器、串口日志、断点调试定位问题。

网友Q:
没有其他软件模块干扰外部中断的正常工作。

网友: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

网友R: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常,引脚没有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S: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必须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可能导致中断重复触发或无法再次进入。

网友R:
中断标志是否被置位

网友T:
外部中断 NVIC 优先级设置过高或过低,被其它高优先级中断长时间阻塞

网友U:
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V:
自定义回调函数未执行。

网友W:
中断被意外关闭、优先级分组配置错误

网友X: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正确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Y:
避免阻塞或耗时操作

网友Z:
一般是配置问题

网友AA:
低优先级中断偶尔无法进入回调。

网友AB:
信号是否稳定触发且无干扰。

网友U:
可能导致中断响应延迟或丢失。

网友AC:
HAL库在长时间接收数据时可能会出现中断遗漏,建议检查中断优先级和配置。

网友AD:
要确保低优先级中断不被高优先级中断打断,可以在高优先级中断服务例程中禁用中断,在返回前再恢复中断。

网友AE:
中断处理要快,长时间操作让出中断,否则其他中断可能被忽略。

网友AF:
用示波器确认外部信号有有效跳变,且无毛刺。

网友AG:
中断线、NVIC优先级、触发方式配置正确

网友AH:
中断被屏蔽、未清除、优先级冲突、NVIC 配置异常

网友AI:
优先级配置冲突

网友AJ:
高优先级中断可能抢占低优先级中断,导致回调函数延迟执行或无法进入。

网友AK:
中断服务函数中禁止执行耗时操作

网友AL:
在回调函数入口和关键位置添加串口打印

网友AM:
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外部中断,导致外部中断无法及时处理。

网友AN:
硬件上信号不稳定、抖动、电平不正确,导致中断条件实际未满足

网友AO:
中断线复用时容易冲突。

网友AO(2025-11-04):
可能是优先级被别的中断抢了

网友AP: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或中断处理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导致高优先级中断抢占低优先级中断。

网友AQ:
检查信号是否稳定,引脚是否正确连接,电源供应是否平稳。

网友AR:
在处理中断时,未清除EXTI的PR标志位可能导致中断重复触发。应确保清除该标志位后,才允许下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