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PI读外设寄存器时数据总是错一位

楼主(2025-10-05):
SPI主机读取一个外设的寄存器,每次读回来的数据都偏一个bit位,像是时钟相位或极性不对,但我切换了CPOL/CPHA都不太对。逻辑分析仪波形也没看出问题。

网友A:
要不你用手动bit-bang试几次,确认真实数据节奏。

网友B:
有可能是外设那边要求dummy bit,你少发了一拍。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SPI模式对了但数据长度设置错了。

网友D:
建议你试着切换MSB/LSB顺序,看能不能对齐。

网友E:
有时线太长也会造成采样延迟一个bit。

网友F:
是不是片选信号提前拉低或延后释放?

网友G:
你可以试着在片选拉高前加一点延时。

网友H:
我怀疑是SPI速度太高,外设还没准备好。

楼主:
我之前调试AD7793也遇到这种错位问题。

网友I:
逻辑分析仪有时候也会显示错位,取样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