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时读数总偏高几度

楼主(2025-10-05):
我用ADC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按手册计算后总比实际温度高个4~6度。供电稳定,采样平均也做了。怀疑是校准系数或者VREFINT误差造成的。

网友A:
我之前加了个平均滤波和补偿表,效果还不错。

网友B:
这个内部温度传感器本身就不太准,误差几度很正常。

网友C:
我一般都用外部传感器对照标定一下。

网友D:
你可以读取TS_CAL1和TS_CAL2再重新计算。

网友E:
供电电压如果波动0.1V,温度就能飘几度。

网友F:
我测试过几块板子,偏差方向都不一样。

网友G:
ADC参考电压如果用内部的,要注意校准时温度差异。

网友H:
其实可以在出厂时记录一组校准值保存下来。

网友I:
温度传感器线性区有限,超过50℃误差更大。

楼主:
你可以用VREFINT监控供电电压,做个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