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DMA接收UART数据时缓冲区偶尔乱序

楼主(2025-10-05):
串口通过DMA接收上位机数据包,长度固定为64字节,但偶尔发现缓冲区内后半部分会被覆盖或顺序错乱。怀疑和空闲中断或内存对齐有关。

楼主:
上位机如果发包太密,也容易重叠出错。

网友A: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空闲中断触发太频繁。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回调里直接操作DMA缓冲?那容易错序。

网友C:
LL库下用双缓冲DMA接收效果更好。

网友D:
HAL库的空闲中断要先停DMA再重启,否则会乱。

网友E:
检查下缓存区是不是没按字对齐。

网友F:
我感觉可能是ISR里数据复制太慢。

网友G:
也可能是DMA缓存被优化,volatile没加。

网友H:
我换成环形缓冲后再配合空闲中断就没问题了。

网友I:
我建议你加个标志位保护缓冲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