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ESP32-S3(N4) IoT 开发板以WIFI方式控制色彩效果

楼主(2025-10-0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ESP32-S3(N4) IoT 开发板具有WIFI功能,并可创建一个WIFI服务器,在客户端连接到该服务器的情况下,即可控制LED的亮灭。
以WIFI方式控制LED的步骤为:
1)在手机的蓝牙设置功能中找到“ESP32 S3”,在选取连接后,输入WIFI的密码“123”
2)在手机的网址栏输入“http://192.168.4.1/ON”,则可来打开LED灯;否则若输入“http://192.168.4.1/OFF”,则关闭LED灯。
3)此外在出现访问界面的情况下,还可通过点击上下2行的 here 来便捷地控制LED灯的亮灭,而无需要输入网址的操作。
在Arduino IDE的情况下,相应的准备条件为:
#include <WiFi.h>
#include <WiFiClient.h>
#include <WiFiAP.h>
#define myLED 21
const char *ssid = "ESP32 S3";
const char *password = "123";
WiFiServer server(80);

实现WIFI控制LED的初始设置为:
void setup() {
  pinMode(myLED,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Configuring access point...");
  WiFi.softAP(ssid, password);
  IPAddress myIP = WiFi.softAPIP();
  Serial.print("AP 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myIP);
  server.begin();
  Serial.println("Server started");
}

实现功能处理的循环处理程序为:
void loop() {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if (client) {
    Serial.println("New Client.");
    String currentLine = "";
while (client.connected())
{
      if (client.available())
      {
        char c = client.read();
        if (c == '\n') {
          if (currentLine.length() == 0) {
            client.println("HTTP/1.1 200 OK");
            client.println("Content-type:text/html");
            client.println();
            client.print("Click <a href="/ON">here</a> to turn ON the LED.
");
  17.             client.print("Click <a href="/OFF">here</a> to turn OFF the LED.
");
            client.println();
            break;
          }
          else
          {
            currentLine = "";
          }
        }
        else if (c != '\r')
        {
          currentLine += c;
        }
        if (currentLine.endsWith("/ON")) {
          digitalWrite(myLED, HIGH);
        }
        if (currentLine.endsWith("/OFF")) {
          digitalWrite(myLED, LOW);
        }
      }
    }
    client.stop();
    Serial.println("Client Disconnected.");
  }
}

经程序上传,其测试效果如图1至图5所示。
1 串口输出连接信息

2 串口监视器输出连接信息

3 手机操作界面

4  点亮绿灯

5 熄灭绿灯

为了产生更丰富的色彩,可外观一个RGB_LED模块,其引脚被分别连接到GPIO11GPIO12GPIO13,相应的定义为:
#define myLED 21
#define myLED1 12
#define myLED2 13
#define myLED3 11
将所用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的语句为:
pinMode(myLED, OUTPUT);
pinMode(myLED1, OUTPUT);
pinMode(myLED2, OUTPUT);
pinMode(myLED3, OUTPUT);
为便于进行控制,更新后的页面生成代码为:
  1. client.print("Click <a href="/ON">here</a> to turn ON the LED.
");

  2. client.print("Click <a href="/OFF">here</a> to turn OFF the LED.
");

  3. client.print("Click <a href="/RED">here</a> to turn RED the LED.
");

  4. client.print("Click <a href="/GREEN">here</a> to turn GREEN the LED.
");

  5. client.print("Click <a href="/BLUE">here</a> to turn BLUE the LED.
");

对应的页面控制效果程序为:
if (currentLine.endsWith("/ON"))
{
     digitalWrite(myLED, HIGH);
}
if (currentLine.endsWith("/OFF"))
{
     digitalWrite(myLED, LOW);
     digitalWrite(myLED1, LOW);
     digitalWrite(myLED2, LOW);
     digitalWrite(myLED3, LOW);
}
if (currentLine.endsWith("/RED"))
{
     digitalWrite(myLED1, HIGH);
}
if (currentLine.endsWith("/GREEN"))
{
     digitalWrite(myLED2, HIGH);
}
if (currentLine.endsWith("/BLUE"))
{
     digitalWrite(myLED3, HIGH);
}

经程序上传,其测试效果如图6至图8所示,由此可见其色彩表现力还是很不错的。
6 点亮红灯

7 产生黄色效果

8 产生紫色效果

网友A:
ESP32的控制器做物联网开发就是方便,自带wifi,无线的需求直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的控制器做物联网开发就是方便,自带wifi,无线的需求直接满足

是,我也最近才体验到它的特点和优势。

网友B:
最近闲来无事,也是买了个ESP32的开发板,学习下蓝牙和wifi相关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闲来无事,也是买了个ESP32的开发板,学习下蓝牙和wifi相关的知识

ESP32开发板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