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没有可用的调试信息

楼主(2025-10-05):
一直在KEIL IDE和G491上开发项目。但STMCubeIDE在调试程序时显示消息:

"Break at address "0x1fff4e48"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在两个IDE中,调试器均无法工作。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查BOOT0引脚的电压

网友B:
断点可能会设置在无效的地址上,导致调试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
.ld文件中的FLASH和RAM地址与芯片手册一致

网友E:
程序没有正确下载

网友F:
错误的芯片型号、Flash 配置、启动模式

网友G:
调试器无法解析代码地址与源文件的映射关系。

网友H:
使用了正确的启动文件

网友I:
不是正常的应用程序模式。

网友:
先清空。再试试。

网友J:
可以在项目属性的“C/C++ Build”选项卡中启用调试信息。

网友K:
检查链接脚本

网友L:
检查JTAG/SWD接口的连接是否牢固,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M:
地址 0x1FFFxxxx是什么?

网友N:
芯片或硬件保护机制

网友O: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P:
程序启动逻辑错误

网友Q:
优化级别过高?

网友M:
为什么MCU会进入DFU模式?

网友R:
保护模式,导致无法正常调试或下载

网友S:
boot设置非常重要

网友T:
0x1fffxxxx 是STM32G4系列芯片的系统存储区。

网友O:
检查程序链接地址与向量表偏移

网友T:
MCU并没有跳转到你编写的应用程序代码

网友U:
用户程序未正确加载到 Flash

网友M:
不稳定的电源也可能导致MCU在启动时行为异常

网友V:
STM32 的启动模式由BOOT0和BOOT1引脚电平决定

网友N:
工程配置错误

网友W:
应该怎么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X:
分析问题原因,查找相关资料,测试设备状态,排查故障点,逐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