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make -j4 all”以退出代码2终止。

楼主(2025-10-06):
我在构建空项目时遇到了这个错误“make -j4 all”以退出代码2终止。似乎是inc文件中缺少关键内容?
make -j4 all
arm-none-eabi-gcc -o "test.elf" @"objects.list"  -mcpu=cortex-m4 -T"\\MAC\Home\Desktop\Embedded-C\My_workspace\host\test\STM32F446RETX_FLASH.ld" --specs=nosys.specs -Wl,-Map="test.map" -Wl,--gc-sections -static --specs=nano.specs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mthumb -Wl,--start-group -lc -lm -Wl,--end-group
c:\st\stm32cubeide_1.10.1\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10.3-2021.10.win32_1.0.0.202111181127\tools\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open linker script file \MAC\Home\Desktop\Embedded-C\My_workspace\host\test\STM32F446RETX_FLASH.l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63: test.elf] Error 1
"make -j4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网友A:
建议清理并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B:
项目路径不要包含空格、中文或特殊字符。

网友C:
在项目中尽量使用相对路径引用文件。

网友D:
更新工具链还有 STM32CubeIDE

网友E:
通过修正链接脚本路径,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F:
清理并重新编译:
make clean   # 清除旧编译文件
make -j4     # 重新编译

网友G:
在终端手动执行 命令,观察是否能成功调用链接脚本

网友H:
GCC 的链接器问题

网友I:
在某些情况下,文件可能只存在于本地缓存中,或者保存操作因网络问题而失败。

网友J:
确认链接脚本文件是否存在

网友K:
验证文件系统权限

网友L: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TM32CubeIDE

网友M:
\MAC\Home\Desktop\... 是 Mac/Linux 风格的绝对路径

网友N:
路径含空格或中文

网友O:
项目配置残留

网友P:
当你创建或导入项目时,IDE 自动记录了这个绝对路径。如果之后你移动了项目,或者网络路径发生了变化,这个配置就会失效。

网友Q:
清理并重新构建

网友R:
检查并修正链接器配置

网友S:
链接器脚本文件缺失或路径错误。

网友T:
检查Makefile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