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STM32F401上跑FreeRTOS调试不可行

楼主(2025-10-06):
使用的是stmCubeIDE ,MCU为STM32F401CCU6和STM32H750。调试工具为StlinkV2或J-link Ultra。

当调试FreeRTOS时,程序会卡在osKernelStart() -> vTaskStartScheduler -> xPortStartScheduler -> prvPortStartFirstTask -> 然后一直卡在我的任务中——但仅发生在调试过程中!

若不调试,程序运行完全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这属于系统缺陷?

网友A:
不好讲,没试过调试模式运行。

网友B:
因为调试器与RTOS的交互冲突

网友C:
SysTick配置可能错误

网友D:
中断优先级冲突吧!

网友E:
禁用调试器中断控制。

网友F:
替换软件断点为硬件断点

网友G:
可能是芯片特定Bug。

网友H:
是否是FreeRTOS配置错误?

网友I:
调试器与RTOS估计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