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 IDE调试启动过程中出错

楼主(2025-10-06):
用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在使用STM32Cube IDE调试启动过程中,遇到了以下错误。当我调试应用程序时,出现了以下错误。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exec-run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During startup program exited with code 126.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exec-run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During startup program exited with code 126.

During startup program exited with code 126.

导致此错误的常见可能原因有哪些?

网友A:
重新拔插调试器

网友B:
默认调试端口可能被其他程序占用

网友C:
驱动未正确安装。

网友D:
有没有修改过 工程属性 / 工具链 / 调试配置?

网友E:
调试器配置与硬件不匹配。

网友F:
有足够的权限访问调试设备。

网友G:
该错误通常是因为运行时找不到必要的库文件所导致

网友H:
ST-Link连接异常

网友F:
确保开发板硬件没有损坏。

网友I:
错误代码126在Linux/macOS中常与权限不足或缺少执行权限相关。

网友J: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TM32Cube IDE。

网友:
文件是32位的,而使用的linux是64位

网友K:
缺少必要的DLL文件而导致的编译错误。

网友L:
可能是ST-LINK调试器与开发板连接不良。

网友M:
调试器驱动可能没有正确安装或版本过旧。

网友N:
调试器端口是不是被其他程序占用了?

网友O:
断开并重新连接ST-LINK看看。

网友P:
重新安装一下ST-LINK驱动。

网友Q:
开发板供电不足或电压波动?

网友R:
可能电容、电感损坏了吧。。

网友S:
用万用表测量VDD电压是否稳定在3.3V,检查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或漏液。

网友T:
看看是不是时钟配置错了。

网友U:
可能是PLL配置错误了吧。

网友V:
是不是NRST引脚被意外拉低导致的?

网友W:
可能是BOOT0/BOOT1引脚配置错误导致从错误存储器启动。

网友X:
可能是硬件坏了。

网友Y:
堆栈溢出,中断服务程序错误或死循环都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吧。

网友Z:
尝试使用另一块相同的开发板进行调试。

网友AA:
使用的 STM32CubeIDE 版本号?

网友AB:
GDB服务器启动失败,提示端口被占用。

网友AC:
检查用户组

网友AD:
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AE:
程序因为某些原因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AF:
限制非管理员账户权限

网友AG:
编译时 Console 是否有 Error 或 Warning

网友AH:
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AI:
配置不当,

网友AJ:
初始化失败

网友AB:
运行提示没有那个文件

网友AI:
无法访问ST-LINK设备。

网友AK:
代码中没有导致程序退出的错误。

网友AL:
重新安装

网友AM:
环境发生变化

网友AN:
程序启动错误

网友D:
项目已成功构建,没有编译错误。

网友AO:
可能是调试器配置与硬件不匹配所致

网友AO:
可能默认调试端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了

网友AP(2025-11-07):
检查调试器型号和单片机型号是否一致,确认硬件连接正确。

网友AQ:
建议检查系统设置或更改调试端口以避免冲突。

网友AR:
可能是因为软件找不到相关动态链接库文件,需要确保所有必要文件安装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