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成功添加静态库

楼主(2025-10-06):
我添加一个扩展名为.a的库,但都未成功。

已将搜索路径添加到MCU GCC链接器的“库搜索路径(L)”部分。

已将库名称添加到MCU GCC链接器的“库(-l)”部分。

这样配置后,在构建项目时出现以下错误:

tools\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MyLibrary

是否有配置错误,或调用错误?

网友A:
将头文件目录加入 Include paths

网友B:
若搜索路径配置无效,可直接在链接器命令行中添加库的完整路径

网友C:
避免路径中包含中文或特殊符号

网友D:
将库文件放入项目目录

网友E:
确认搜索路径指向库文件所在目录

网友F:
链接器仅在配置的“库搜索路径”中查找符合命名规则的库文件。

网友G:
添加的是库文件 所在目录的绝对路径或正确相对路径。

网友H:
路径一定要正确的

网友I:
在STM32CubeIDE中,右键项目 → Properties→ C/C++ Build→ Settings→ MCU GCC Linker→ Libraries。

网友J:
使用arm-none-eabi-nm工具检查库文件是否包含所需符号

网友K:
检查依赖库与链接顺序

网友L:
为了确保所有设置都生效,最好先清理一下项目。

网友M:
链接器选项顺序会影响依赖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