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偶尔丢帧,怀疑滤波配置不太对

楼主(2025-10-07):
最近在做多节点CAN通信时,发现从机偶尔会漏接几帧,尤其在数据量大的时候更明显。波特率和时序参数确认过没问题,也试过调整过滤器配置,但丢帧还是会随机出现,不知道是不是接收FIFO或者中断处理有问题。

网友A:
CAN丢帧真不好查,可能要结合逻辑分析仪一起看。

楼主: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最后是FIFO溢出导致的,你看看是不是没及时读?

网友B:
你是用CAN FD还是普通CAN?两者的中断响应时机有点差别。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试试把中断优先级调高点,看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D:
我当时加了一个计数机制,发现确实会偶尔漏中断。

网友E:
是不是总线负载太高了?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F:
我以前也怀疑过滤器问题,结果是代码里没及时清标志位。

网友G:
如果是多任务系统,CAN任务优先级太低也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H:
我有一次是因为CAN线地线没共地,信号飘了。

网友I:
建议你先单节点压测,排除协议栈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