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ADC采样结果飘动厉害,温漂比预期大

楼主(2025-10-07):
做温度采集时,发现ADC的结果浮动比理论值大得多,温漂也挺明显的。加了平均滤波效果稍微好点,但还是不稳定。怀疑参考电压或者采样周期设置有问题,已经用内部Vref校准过一次。

网友A:
如果追求精度,建议上外部ADC模块。

网友B:
L0系列的ADC确实不太稳,我一般都会加外部参考电压。

楼主:
你试过调采样时间吗?采样太短也会造成漂。

网友C:
我当时改成多次采样取中值,效果比平均值好点。

网友D: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我有一次是LDO输出不稳引的。

网友E:
温漂大可能是传感器本身的线性不好。

网友F:
建议用内部通道测Vrefint看下基准漂不漂。

网友G:
我之前也纠结过,最后发现PCB地线噪声太大。

网友H:
可以先短接输入测下零点漂移,看看基准稳不稳。

网友I:
L系列的低功耗模式有时候影响ADC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