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DMA传输UART数据时偶尔卡死

楼主(2025-10-07):
用DMA方式发送长串口数据时,程序偶尔会卡在等待标志位,UART看起来像“**”了。怀疑中断没触发或者DMA标志没清。看了下状态寄存器,发现有时传输完成标志根本没置位。

网友A:
有时候HAL库本身就有小bug,试试LL写法。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缓存没清干净。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串口空闲中断?有时候和DMA会抢标志。

楼主:
F1的DMA模块挺挑的,尤其是连续发送。

网友D:
我会在发送前强制关DMA再开一次,能避免挂死。

网友E:
也许是NVIC优先级冲突,你调下看看。

网友F:
我当时是因为TXE标志没手动清,结果卡住。

网友G:
查查是不是DMA配置了循环模式,容易混乱。

网友H:
你能复现就好办,用逻辑分析仪对一下中断时间。

网友I:
我试过加个超时保护,卡死能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