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虚拟串口偶发掉线,PC端重新枚举才行

楼主(2025-10-07):
设备模式下用USB CDC做虚拟串口,运行一段时间后PC就不识别了,必须拔插才能恢复。Vbus检测正常,也没有进低功耗模式。感觉像是USB协议状态机卡死,但还没定位。

网友A:
建议抓一下USB总线包,用Wireshark看下。

网友B: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可能是EP0的握手包异常。

网友C:
你看下是不是USB中断没进,状态寄存器被锁住了。

网友D:
U系列的USB驱动挺挑系统时钟的。

楼主:
我当时是因为时钟源不稳,换成PLL后就好了。

网友E:
建议在掉线时打印USB状态,看是哪步出错。

网友F:
可以试下加软复位功能,掉线时自动枚举。

网友G:
查查是不是DMA配置了循环模式,容易混乱。

网友H:
我印象里U系列的USB底层库版本也有坑。

网友I:
如果你是双接口CDC,枚举顺序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