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定时器PWM输出偶尔出现毛刺,逻辑分析仪能看到

楼主(2025-10-07):
用定时器输出PWM信号驱动MOSFET,结果偶尔在占空比变化瞬间出现毛刺。频率固定,死区配置过几次还是有点问题,像是更新事件不同步。试了中断方式和DMA方式都一样。

网友A:
要是驱动MOSFET的话,死区时间再加一点。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跟更新事件触发顺序有关。

网友C:
试试在修改寄存器后加一次强制更新。

网友D:
你是不是用了互补输出?那更容易出毛刺。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你PWM更新没同步。

楼主:
建议在掉线时打印USB状态,看是哪步出错。

网友F:
加点硬件滤波试试看,先定位是软件还是电路。

网友G:
我之前在修改CCR时加了缓冲寄存器解决了。

网友H:
频率太高也容易出现这种同步延迟。

网友I:
抓波形看毛刺位置很关键,能判断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