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外部中断在低功耗模式下唤醒不了系统外部中断在低功耗模式下唤醒不了系统

楼主(2025-10-07):
在STOP模式下想用外部按键中断唤醒MCU,配置按CubeMX生成的,进入低功耗正常,但按键中断完全没反应。查寄存器时发现EXTI标志根本没置位,感觉像GPIO没保留配置。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直接操作EXTI寄存器,绕过HAL。

网友B:
我印象里L0系列低功耗模式对EXTI有特别要求。

网友C:
是不是引脚没配置成唤醒源?

网友D:
你用的哪个引脚?有些引脚不支持唤醒。

网友E:
我试过要手动启用SYSCFG时钟才行。

网友F:
有时进入STOP前要先清标志,否则唤不醒。

楼主:
建议试下用RTC唤醒先验证机制。

网友G:
L系列的GPIO在STOP后默认下拉,你确认下。

网友H:
我也被这个坑过,后来才知道要打开PWR时钟。

网友I:
CubeMX配置其实不太全,得手动补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