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PI主从通信时从机偶尔没响应

楼主(2025-10-07):
做主从通信时,从机有时不响应,像“走神”一样。主机发的数据没问题,但从机中断进不去。看逻辑分析仪波形正常,就是MISO线上没输出,怀疑是从机状态机错乱。

网友A:
波形正常但不响应,多半是状态锁死。

网友B:
我之前也踩过这个坑,最后是NSS信号没同步。

网友C:
G0系列SPI对时序挺敏感的。

网友D:
你从机模式下有没有开启NSS硬件管理?

网友E:
试试拉低NSS时间长一点再发数据。

网友F:
可能是中断响应被别的任务抢了。

网友G:
我有一次是DMA方式导致SPI忙标志卡死。

楼主:
主机发太快也容易导致从机错过。

网友H:
从机端的状态位清除要手动确认。

网友I:
有空试下软件模拟SPI,验证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