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使用内部RC振荡时串口通信误码严重

楼主(2025-10-07):
项目要求省晶振,用内部RC做系统时钟,结果UART误码率特别高,尤其在长时间运行后更明显。调整波特率有点改善,但不彻底。怀疑RC温漂影响了时钟精度。

网友A:
要是真想稳定,还是加个晶振最省事。

网友B:
内部RC确实不准,我一般都会加HSI校准。

网友C:
C0系列的RC在高温下偏差挺大。

网友D:
试试用系统自校准功能,对比LSE来校正。

网友E:
你可以用外部晶振测下频率偏差。

网友F:
长时间漂说明你环境温度变化大。

网友G:
我有个项目就是加了软件补偿表。

网友H:
你是发还是收错?方向不一样原因不同。

楼主:
建议别用高波特率,9600比较稳。

网友I:
校准寄存器改动后要保存,否则重启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