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读EEPROM偶尔挂起,时钟停在低电平

楼主(2025-10-07):
用I2C访问24C02时,偶尔会卡死在busy状态,时钟线保持低电平。看起来像总线死锁。加了软件复位函数有时能恢复,有时不行。逻辑分析仪上SCL一直没拉高。

网友A:
你可以抓波形看ACK信号是不是异常。

网友B:
我以前也遇过,EEPROM拉低SDA时间太长。

网友C:
试下加超时检测,强制I2C重新初始化。

网友D:
SCL被拉低多半是器件没释放。

网友E:
F0的I2C驱动有时候也不太稳定。

网友F:
我建议在上电初始化前发几个空时钟。

网友G:
有可能是多主模式配置不当。

网友H:
看下上拉电阻值够不够大。

网友I:
我当时改用软件I2C反而更稳。

楼主:
死锁确实烦,有时候得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