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定时器输出比较通道突然没波形,怀疑跟DMA触发有关

楼主(2025-10-07):
项目里用TIM1做PWM输出,DMA更新CCR值。运行一段时间后,有时PWM通道突然没波形,好像被暂停了一样。DMA状态是正常的,中断也还在跑,就是输出脚静止不变。重新初始化定时器又恢复。怀疑是不是DMA和定时器触发同步出问题,但还没找到根因。

网友A:
建议再加个标志位监控一下DMA完成回调,看它到底有没有被触发。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最后发现是DMA传输模式设置成循环时没正确重启触发。

网友C:
有时候定时器的更新事件没同步出去,导致DMA不再触发。

网友D:
你要不要试试关掉预装载,看是不是缓存问题?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在出问题的时候打印DMA的CNDTR值,看传输有没有卡住。

网友F:
是不是主从模式的触发没对上?我以前TIM1和TIM8联动就遇过。

网友G:
如果是双缓冲DMA模式,可能是第二缓冲区没切过去。

网友H:
我有次发现是因为GPIO重映射了,信号其实还在跑但脚没输出。

网友I:
感觉像是DMA挂起但中断还在跑,能不能手动重启DMA验证一下?

楼主:
你试试打开波形测TRGO信号,看定时器是不是还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