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串口接收中断频繁误触发,怀疑是硬件干扰还是配置问题串口接收中断频繁误触发,怀疑是

楼主(2025-10-07):
最近在做串口通信,偶尔发现接收中断疯狂触发,但实际没有数据进来。示波器上RX脚有一点抖动,幅值很低。怀疑是外部干扰导致的假触发,但调过滤波和加电阻都没改善。是不是USART模块自身灵敏度太高?

网友A:
有时候线的屏蔽不好,旁边信号切换会感应干扰。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是因为TX悬空干扰进了RX,后来加个下拉就好了。

网友B:
RX脚走线太长或者靠近时钟线也可能引入干扰。

网友C:
是不是GPIO配置的时候忘记设置成AF模式?我试过一次忘了改。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是不是有毛刺。

网友E:
可能是供电噪声大,先加个0.1uF在VDD旁边试试。

网友F:
换个波特率试试?高波特率时容易误触发。

网友G:
我试过用DMA接收模式会稳定一些。

网友H:
加个RC滤波器在RX线上也行,100Ω串联+100pF并联试试。

网友I:
检查下是不是空闲中断被错误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