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ADC采样值偶尔突然跳变,感觉像瞬间丢了一帧数据

楼主(2025-10-07):
在测NTC温度,ADC通过DMA采样到内存,正常时波形平滑,但偶尔出现一个异常尖点。采样频率2kHz,采多通道。感觉像某次DMA没写入或被覆盖。试过关Cache、换通道都一样。

网友A:
我有次发现是DMA目标内存被其他任务意外写到了。

网友B:
我之前也是多通道采样时偶尔掉一个值,后来改成单通道循环就没事。

楼主:
DMA的优先级是不是太低了?可能被别的中断打断了。

网友C:
是不是ADC校准没做?跳点可能来自参考电压不稳。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加个滤波算法,把单点异常过滤掉先看趋势。

网友E:
NTC的引线太长的话,外部干扰也容易造成毛刺。

网友F:
你可以试试触发改成软件触发,看跳点是否减少。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Vref电压是不是在波动。

网友H:
有些G0的ADC在高速采样下需要延时稳定时间。

网友I:
可以尝试加采样周期,比如从12cycles改成24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