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偶尔无法枚举,复位几次后又好了

楼主(2025-10-07):
在实现U盘功能时,发现有时插入电脑后不被识别。USB中断没响应,VBUS电压稳定。复位几次后能正常枚举。感觉像时序问题,但抓包看又没有明显错误。是不是PHY模块初始化顺序敏感?

网友A:
USB这个问题确实很玄学,我之前调了两天才稳定下来。

网友B:
我以前遇过,是因为VDDUSB电源脚没加稳压电容。

网友C:
你有用外部晶振吗?USB对时钟精度很挑。

楼主:
可以试试在枚举前加一点延时再启动USB。

网友D:
我怀疑是主机端缓存没清干净,你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E:
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后USB没正确唤醒?

网友F: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改成重新reset OTG core才稳定。

网友G:
你看看DP、DM引脚有没有焊接虚。

网友H:
有时候接触不好也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I:
可以在断开时打印寄存器,确认core状态是不是st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