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看门狗在调试状态下频繁误触发,怀疑暂停机制无效

楼主(2025-10-07):
用独立看门狗IWDG,正常运行时一切OK,但进入调试模式后偶尔触发复位。理论上Debug时看门狗应该暂停,可实际好像没停。CubeMX里勾了Freeze IWDG,效果不稳定。

网友A:
要不试试把周期设长点,容错会高些。

网友B:
这个我踩过坑,IWDG是独立的,不会受DBGMCU控制。

网友C:
Freeze选项只对WWDG有效,IWDG不行。

网友D:
你调试的时候可以在喂狗前打断点看看计数有没有走。

楼主:
建议用软件模拟喂狗逻辑,只在运行态喂。

网友E:
我以前干脆直接屏蔽看门狗中断,调试时省事。

网友F:
Cube的选项有时候只是配置寄存器,不保证硬件支持。

网友G:
看门狗调试真是麻烦,尤其是断点太多的时候。

网友H:
如果非要用,可以在断点前手动刷新计数。

网友I:
有时候单步执行时间太长,也会误触发。

网友J:
程序没有全速执行状态下要关闭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