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PI从机模式下偶尔丢包,主机发送数据不全

楼主(2025-10-07):
作为SPI从机时,主机连续发送多字节数据,偶尔发现最后几个字节丢失。MISO保持上次数据。DMA接收,时钟稳定,逻辑分析仪看主机确实发了。是不是从机NSS反应不及时?

网友A:
SPI真要稳定的话最好主从都自己写底层。

网友B:
从机模式下,NSS很关键,建议开硬件管理。

网友C:
我以前就是NSS没拉低够久导致丢包。

网友D:
DMA模式容易卡在FIFO里,换成中断方式看看。

网友E:
主机是不是有时候提早拉高NSS?

楼主: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NSS与SCK的时序间隔。

网友F:
我试过关掉FIFO直接接收会稳定。

网友G:
也可能是SPI从机太快没准备好下个字节。

网友H:
你有没有用HAL库?有时候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会卡死。

网友I:
在回调里加个状态机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