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RTC偶尔走慢几秒,怀疑LSE晶振受温度影响

楼主(2025-10-07):
设备放在车外环境中,夜间温度低,发现RTC计时慢了几秒。用的是32.768kHz晶振,外部负载电容按推荐值。怀疑温漂影响,但不确定要不要换晶体型号。

网友A:
温差大的话加个恒温模块都比纯软件准。

网友B:
确实,低温时普通晶体漂移挺明显的。

网友C:
你可以测下LSE实际频率看看偏多少。

网友D:
换个温补晶体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E:
我用过Seiko的温补RTC芯片,几乎没漂。

网友F:
Cube里也有软件校准RTC的接口,可以试试。

楼主:
如果你用的是贴片晶体,焊接应力也会影响频率。

网友G:
可以改成外部RTC芯片看看对比差多少。

网友H:
测温度同时记录偏差,建个校准表也行。

网友I:
我记得F0系列内部LSE驱动电流可以调节,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