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偶尔报错帧过多,怀疑总线匹配不稳

楼主(2025-10-07):
用CAN FD模式跑1Mbps/5Mbps,运行几分钟后报错帧数量猛增。示波器看波形略有反射。电缆1.2米,终端120Ω。换线后略好但还会出现。怀疑布线或共地问题。

网友A:
也可能是数据段速率太高,试试降一点看看稳定不。

网友B:
CAN FD对阻抗比传统CAN更敏感,反射很可能是主因。

网友C:
你线是双绞的吗?如果不是,建议换下。

网友D:
检查一下两端120Ω有没有精确匹配。

网友E:
我用TE的线材效果比普通排线好太多。

网友F:
有没有加共模电感?有时候能抑制反射。

网友G:
波形反射看的是哪端?靠近节点还是中间?

楼主:
你可以试着在中间加个终端,看变化。

网友H:
是不是节点的收发器地线太细?

网友I:
G4的CAN FD我也调过,确实比想象中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