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有时候不响应,怀疑EXTI配置顺序问题

楼主(2025-10-07):
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输入,发现偶尔按键没反应。逻辑分析仪显示电平正常,EXTI寄存器配置也对。怀疑初始化顺序不当导致中断没生效。

网友A:
多试几次按键看看规律,有时电平变化太快也会漏。

网友B:
我以前在初始化顺序上栽过,GPIO得先配置再开EXTI。

网友C:
还有NVIC优先级也要确认没被别的中断抢了。

网友D:
试试在初始化完后打印EXTI->IMR确认。

网友E:
有时候中断线没清标志位,会导致第一次不触发。

网友F:
Cube生成的代码顺序不一定对,自己调一下。

网友G:
是不是用了防抖延时?有时延时太长也会错过信号。

网友H:
建议在调试时用while(1)打印状态看看。

楼主:
按键接法要注意上拉下拉逻辑别反了。

网友I:
我有次发现是EXTI没映射到正确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