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电源掉电瞬间Flash数据丢失,怀疑写操作没完成

楼主(2025-10-07):
系统掉电时会保存配置到Flash,但偶尔上电后读到的数据是全FF。怀疑写入没完全结束。电源掉电到MCU断电大约3ms,不确定能否保证写周期。

楼主:
如果电源波动频繁,还得考虑掉电保护芯片。

网友A:
3ms太短了,Flash写一次页就差不多要2~3ms。

网友B:
你可以先加个电容让系统延迟断电。

网友C:
掉电保存最好加检测电路提前触发。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用超级电容解决了。

网友E:
也可以考虑换到EEPROM或FRAM。

网友F:
L0的Flash写速度不算快,确实容易来不及。

网友G:
加个掉电中断可能能提前开始保存。

网友H:
掉电写Flash风险挺高的,最好用双区冗余。

网友I:
检查一下写完有没有读回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