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小铁片是焊接加固用的吗?

楼主(2025-10-07):
这是间距 1.25mm 的连接器,注意红箭头指的小铁片。请问它是焊接在电路板上加固用的吗?

除了加固外,还有接地等电位的作用。

网友A:
显然是,这是贴片连接器,就靠这两个焊片固联在电路板上了

网友B:
如果没有两边的固定片,引脚很容易被拔插的时候扯掉铜箔的

网友C:
你的理解没错,就只是加固用,并没有其它功能,试想插拨排线时的力度有多大?如果只靠针的焊盘固定,那焊盘很容易就脱离了,所以为了加固,搞2个大焊盘增加可靠性。

网友D:
是的,贴片规定脚,无电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