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枚举偶尔失败,似乎要重新插拔才恢复正常

楼主(2025-10-08):
做USB大容量存储设备时,有时电脑识别不了,像是枚举卡在中途。重新插拔又恢复正常,逻辑分析仪看起来包都发出去了。换了线、换了Hub问题还在,不知道是供电抖动还是时钟漂移导致的。

网友A:
你试过换台电脑吗?有时候主机端兼容性问题也挺离谱的。

楼主:
我之前遇到过,结果是DP线电阻焊接不良,偶尔接触不稳。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外部晶振?有时候启动顺序也会影响枚举时序。

网友C:
可能是电流突变时USB PHY掉线,我加了个大点的电容才稳定。

网友D:
看一下USB引脚有没有被别的外设复用,我踩过这个坑。

网友E:
这情况我也遇过一次,换线没用,最后改成外部供电解决的。

网友F:
你用的是哪版Cube驱动?有的版本枚举有Bug。

网友G:
可以抓下SOF包间隔,有时是主机发重试但没响应。

网友H:
我感觉像是ESD保护二极管选的不合适,会导致波形畸变。

网友I:
拔插能恢复,多半不是固件问题,重点查物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