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ADC采样结果忽高忽低,像是在随机抖动

楼主(2025-10-08):
ADC读取电压信号,偶尔会出现高出一截或低一截的数值,看起来没规律。加平均滤波后好一点但还是有波动。参考电压是内部的,采样通道连在电阻分压上。感觉不是干扰,就是采样本身漂。

网友A:
我觉得是信号源阻抗问题,换个1k电阻看差不多能确认。

网友B:
我之前用内部Vref的时候也不稳,换外部基准好很多。

楼主:
是不是采样周期太短?有时候内部阻抗太大来不及充电。

网友C:
你那分压电阻多大?如果太大可能ADC采样电容充不满。

网友D:
加个电容到地试试,滤波有时候能救急。

网友E:
有时候DMA采样模式没对齐,也会出现这种跳变。

网友F:
用校准函数了吗?我忘记调用那次数据也乱飘。

网友G:
内部参考电压本身有点飘,不能完全信它。

网友H:
可以试试同步触发采样,别在中断里随便启动。

网友I:
是不是你采样前开关电源或者别的负载有波动?

网友J(2026-02-04):
用外部稳压电源为分压电路单独供电,观察采样波动是否改善。

网友K:
在STM32CubeMX中启用ADC硬件过采样或手动配置寄存器

网友L:
推荐改用外部参考电压,外部参考电压的稳定度可达±0.1%,远优于内部VREFINT。

网友M:
采用滑动平均滤波或者中值滤波

网友N:
可能内部VREFINT噪声大,建议改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O:
软件滤波不足?

网友P:
延长采样时间、启用硬件过采样、改用中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