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偶发离线,重启后又能正常通信

楼主(2025-10-08):
多节点CAN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某节点突然掉线,状态寄存器显示Bus-off。复位MCU又能恢复正常。波特率是500kbps,终端电阻OK,线长大概30米。怀疑是某帧滤波或中断延迟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收发器型号?有的对总线毛刺很敏感。

网友B:
Bus-off一般是错误太多,你可以先看下错误计数寄存器。

网友C:
是不是某个节点周期太快,填满了接收FIFO?

楼主:
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线上的干扰脉冲特别多。

网友D:
终端电阻OK,但线的接地有时候是关键。

网友E:
试试加个共模电感,看下EMC是否影响。

网友F:
我以前是因为CAN收发器电源电压不稳,偶尔掉线。

网友G:
有时候软件上没处理好重传也会导致溢出。

网友H:
能不能在掉线前抓一下波形?那样更好分析。

网友I:
如果复位能恢复,大概率是软件没自动复位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