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PI DMA模式下偶发卡死,像是中断不返回

楼主(2025-10-08):
SPI主机+DMA发送数据时,有时候整个传输不结束,DMA中断没进。调试看DMA状态正常但SPI SR寄存器TXE一直为0。关掉DMA用轮询又没问题。怀疑是DMA同步信号卡死。

网友A:
我最后是加了超时检测再强制复位SPI模块解决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我印象中可能是SPI没释放BSY信号。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NSS硬件管理?我改成软件拉脚就好了。

网友D:
DMA中断优先级有设置吗?有时候被别的中断卡了。

楼主:
试试加上HAL_SPI_Abort_IT,看能不能清回来。

网友E:
我有一次是因为缓存数据区没对齐,DMA直接卡死。

网友F:
这个问题Cube老版本里挺常见的。

网友G:
我建议你开一下TX DMA请求标志看看是否真的发出。

网友H:
可能是SPI TXFIFO里残留一字节导致TXE卡着。

网友I:
轮询能跑说明硬件通路OK,肯定是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