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RTC时间偶尔跳秒,像是时基自己快了一拍

楼主(2025-10-08):
低功耗模式下用RTC计时,有时醒来发现时间比预期快1秒。唤醒源是RTC闹钟,LSE用外部晶振。晶振负载电容也调整过。感觉像在某个唤醒点RTC多加了一次tick。

网友A:
我怀疑是唤醒ISR里又调用了RTC更新函数。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以前在STOP模式遇到过,好像和唤醒标志清除时机有关。

网友C:
是不是在唤醒后立刻读取时间?可能还没稳定。

网友D:
我也怀疑是RTC同步寄存器延迟的问题。

网友E:
试着在读时间前加上同步等待函数。

楼主:
外部晶振温度漂移大也可能引起累计误差。

网友F:
我换了另一个LSE晶振后问题消失了。

网友G:
看下唤醒标志是不是被重复触发了。

网友H:
我印象里有个文档提过RTC在低功耗下计数边缘抖动。

网友I:
可以抓下RTC秒中断频率看有没有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