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UART DMA接收不完整,有时候少几个字节

楼主(2025-10-08):
串口接收通过DMA循环模式实现,但有时接收缓冲区里数据比发送端少几个字节。波特率115200,DMA配置检查过没问题。怀疑是IDLE中断没及时触发或缓冲覆盖。

网友A:
Cube老版本这个Bug还挺常见的,升级下库试试。

网友B:
IDLE中断触发时机比较玄学,有时候就是差一拍。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后来在回调里加个延时才稳。

网友D:
是不是接收缓存长度太小?我改大点就好了。

网友E:
用DMA循环要配合双缓冲比较靠谱。

网友F:
我当时用HAL库有问题,改成寄存器方式就没掉字。

楼主:
串口FIFO功能开了吗?那也可能影响DMA触发。

网友G:
抓一下最后几帧看看是不是结束标志没被检测到。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在定时器里手动超时检查补漏。

网友I:
IDLE中断偶尔漏触发的确存在,有人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