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偶尔ACK异常,设备像在“装死”

楼主(2025-10-08):
I2C通信时,偶尔设备不回应ACK,逻辑分析仪看SCL和SDA正常。发几次Start都不行,要复位总线。设备端是EEPROM,用的400kHz。感觉像是总线被某次传输挂死了。

网友A:
我最后换成LL库自己写协议才彻底解决。

网友B:
我也遇过,后来在I2C复位前多发几个Clock才救回来。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I2C Bus stuck。

网友D:
有时候EEPROM忙写时不回应ACK,要加延时。

网友E:
我在初始化前强制拉低SCL八次才稳定。

网友F:
可能是噪声导致SDA在高电平被误判。

网友G:
400kHz对线容性要求挺高,短一点试试。

楼主:
用示波器看下是不是SDA波形拉不干净。

网友H:
我印象里Cube的I2C驱动在这种情况会卡死在Busy状态。

网友I:
试试加个软复位函数,在HAL层能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