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PWM输出频率轻微漂移,示波器上能看到波动

楼主(2025-10-08):
用定时器做PWM输出,期望频率1kHz,实测会有轻微漂移,几十毫赫兹范围,肉眼能看到LED亮度轻微变化。主时钟来自内部HSI。可能是内部时钟稳定度的问题?

网友A:
我遇过一次是LED驱动的限流电阻不稳造成的假象。

网友B:
这多半是HSI漂了,内部RC不稳很正常。

网友C:
要稳定就上外部晶振吧。

网友D:
LED肉眼能看出波动那确实明显了。

网友E:
我用RTC参考时钟修正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F:
定时器分频算的整数吗?有时候舍入误差也会。

网友G:
看看是不是调试时频率切换造成的。

网友H:
你用HSI的温漂挺大的,特别是环境变化时。

楼主:
可以测下时钟输出引脚确认漂移幅度。

网友I:
如果只是肉眼看出波动,也可能是电源纹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