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Flash写入偶尔失败,返回BUSY一直不退出

楼主(2025-10-08):
在应用中用Flash模拟EEPROM,有时候写操作卡在BUSY状态不退出。用调试器暂停时看到FLASH_SR寄存器一直Busy。上电后恢复正常。写入函数里有加解锁,没并发写。

网友A:
用内部电压检测(PVD)功能防掉压挺有效的。

网友B:
我印象中是写完后没等上次擦除结束。

网友C:
是不是在低压状态下写入的?那容易卡。

网友D:
我也遇过,最后加了超时判断直接复位Flash模块。

网友E:
写Flash一定要禁止中断,不然容易乱。

网友F:
看下有没有别的任务在访问Flash。

网友G:
有时候是缓存没清,数据对不上。

网友H:
我建议加个延时再检查Busy标志。

网友I:
电源电流瞬态不足也会导致写失败。

楼主:
我之前发现和温度也有关系,冷启动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