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外设异常,好像没完全初始化

楼主(2025-10-08):
进入STOP模式后用EXTI唤醒,发现唤醒后UART和ADC都不工作。调试看到时钟恢复了,但外设寄存器似乎没复原。尝试重新初始化驱动也不总能恢复,像是某个时钟域没重新上电。

楼主:
我一般在唤醒回调里统一重新init外设。

网友A:
唤醒后要重新启用外设时钟,不会自动恢复。

网友B:
我踩过这个坑,每个外设都得手动重启。

网友C:
STOP模式时PLL关了,回来要重新配置。

网友D:
我加了SystemClock_Config()重调后就好了。

网友E:
有时候HAL库不会帮你恢复完整。

网友F:
确认一下电源域是不是被关掉了。

网友G:
我建议先在调试状态下看一下RCC寄存器。

网友H:
感觉像是ADC电源域没重新enable。

网友I:
UART也可能是GPIO没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