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倾佳电子代理的BASiC基本半导体SiC功率器件产品线选型指南

楼主(2025-10-08):
倾佳电子代理的BASiC基本半导体SiC功率器件产品线选型指南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并提供包括IGBT、SiC MOSFET、GaN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第1章:基本半导体在电力电子领域的系统优势1.1 SiC技术带来的系统级变革从传统的硅(Si)IGBT向碳化硅(SiC)功率器件的迁移,已成为电力电子行业提升系统性能的战略决策。SiC技术不仅是单个元器件的性能提升,更是对整个电力电子系统在效率、功率密度和可靠性方面的全面革新。
显著提升系统效率:SiC MOSFET的超低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特性,能够直接转化为系统能效的提升。在125kW工商业储能(PCS)应用中,采用SiC方案可使整机平均效率提升1%以上 。在有源电力滤波器(APF)应用中,整机效率可高达99%,相较于传统硅基方案普遍的97%效率,实现了2个百分点的飞跃 。对于工业电焊机等高能耗设备,SiC技术更是将能效等级从IGBT时代的2级提升至1级,实测数据显示可降低约9.8%的输入功率,为终端用户带来可观的电费节省 。
大幅提升功率密度,减小系统尺寸与重量:SiC器件优异的高频特性,允许系统开关频率数倍于传统IGBT方案。例如,在逆变焊机中,开关频率可从IGBT的20kHz提升至SiC的70-80kHz 。更高的开关频率意味着电感、电容等磁性元件和无源器件的体积可以显著减小。APF产品中得到验证,其采用SiC技术的机型,相较于上一代硅基机型,体积减小超过50%,重量减轻超过40% 。
优化系统性能与控制精度:更高的开关频率不仅减小了体积,还带来了更快的动态响应和更精准的控制能力。在APF系统中,这意味着谐波补偿率可高达97%,并且输出到电网的纹波电流更小,有效避免了对电网的二次污染 。

1.2 核心技术深度解析:卓越性能背后的工程学
基本半导体产品的卓越性能根植于其在芯片技术、器件结构和封装材料等方面的深度创新。
1.2.1 先进的第三代(B3M)SiC MOSFET芯片技术功率开关器件的综合性能可以通过品质因数(Figure of Merit, FOM)来衡量,其定义为导通电阻与栅极电荷的乘积(FOM=RDS(on)×QG)。FOM值越低,代表器件在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之间的平衡性越好,综合性能越优越 。
基本半导体第三代(B3M)平面栅SiC MOSFET技术在FOM值上表现出色。以1200V/40mΩ产品为例,B3M040120Z的FOM值为3400 mΩ⋅nC,优于其上一代B2M产品的3600 mΩ⋅nC以及部分同类平面栅竞品。虽然沟槽栅工艺理论上可实现更低的FOM值,但通常伴随着高温下$R_{DS(on)}$急剧增大(接近2倍)以及额定电流较小等问题。B3M技术在确保低FOM的同时,维持了优异的参数稳定性,为系统设计提供了更可靠的性能基础 。
1.2.2 集成SiC SBD技术:提升可靠性与性能
部分功率模块系列(如Pcore™2 E1B、E2B系列)在SiC MOSFET芯片内部集成了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SiC SBD),这一设计带来了三大核心优势 :
根源上提升可靠性:常规SiC MOSFET的体二极管在长时间正向导通后,易因双极性退化效应导致$R_{DS(on)}$参数劣化。实验数据显示,普通SiC MOSFET在体二极管导通运行1000小时后,$R_{DS(on)}波动可高达42R_{DS(on)}$在同等测试条件下变化率低于3% 。
降低续流导通损耗:SiC MOSFET的体二极管正向压降(VSD)通常较高(可达4V以上)。而集成的SiC SBD具有极低的正向压降,例如BMF240R12E2G3的$V_{SD}$仅为1.90V,远低于不含SBD的竞品(通常在4.8V至5.4V之间)。这极大地降低了半桥拓扑中二极管续流期间的导通损耗 。
增强系统鲁棒性:在储能PCS等并网站合,当电网电压异常波动导致系统停机时,外部断路器切断连接前,电网可能会通过功率器件的反并联二极管向直流母线进行不控整流,产生巨大的浪涌电流。集成的SBD凭借其极低的VSD,在此类极端工况下产生的导通损耗远低于体二极管,从而显著提升了模块抵御电网浪涌电流冲击的能力,避免器件因过热而损坏 。

1.2.3 高性能Si3N4 AMB基板:奠定长期耐用性的基石
功率模块的长期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封装材料的热机械性能。基本半导体在其高性能模块(如Pcore™2 62mm和E2B系列)中采用了氮化硅(Si3N4)AMB(活性金属钎焊)陶瓷基板 。
相较于传统的氧化铝(Al2O3)和氮化铝(AlN)基板,Si3N4在导热系数(90 W/mK)和机械强度(抗弯强度700 N/mm2)之间取得了绝佳的平衡。它不易像AlN那样脆裂,也不像Al2O3那样导热性差。更重要的是,Si3N4的热膨胀系数与SiC芯片更为匹配,且在经历上千次温度冲击后仍能保持优异的结合强度,而AlN/ Al2O3基板在数十次循环后就可能出现分层。对于电机驱动、储能等需要经受频繁功率循环的应用而言,采用Si3N4基板意味着更长的模块使用寿命和更高的系统可靠性 。
1.3 完整的生态系统:降低设计风险,加速产品上市
选择功率器件仅仅是系统设计的第一步,为其设计一个稳定、可靠的驱动电路同样充满挑战。SiC MOSFET对驱动电压、时序和保护的要求极为严苛,不恰当的驱动设计是导致器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本半导体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经过充分验证的附件生态系统,涵盖了驱动电路的每一个关键环节。这包括:
隔离栅极驱动芯片(如BTD系列)
驱动专用隔离电源芯片(如BTP系列)
配套的隔离变压器(如TR系列)
即插即用的驱动板参考设计
这一完整解决方案的价值在于,它将元器件选型、匹配和验证的复杂工作从终端客户转移到了半导体原厂。设计工程师无需再耗费精力去“重新发明轮子”,而是可以直接采用一套经过优化的方案,从而极大地缩短研发周期,降低因驱动电路设计不当而导致的潜在风险,让他们能够更专注于核心应用逻辑的开发 。
第2章:工业级SiC MOSFET功率模块选型指南2.1 产品家族概览基本半导体的工业级SiC MOSFET功率模块产品线覆盖了多种封装和拓扑,以满足不同工业应用对功率、尺寸和安装方式的需求。
Pcore™2 E1B/E2B系列:采用行业标准的Press-Fit(压接)引脚,便于无焊接安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长期可靠性。该系列集成了SiC SBD并采用Si3N4陶瓷基板,专为大功率、高可靠性变流器设计 。
Pcore™2 34mm系列:采用紧凑的34mm标准工业封装,通过焊接引脚安装。其设计针对高开关频率和高功率密度应用进行了优化,是空间受限设计的理想选择 。
Pcore™2 62mm系列:采用62mm标准工业封装,通过低杂散电感设计和铜基板增强了散热性能,适用于对电流处理能力和热管理要求极高的场合 。
其他专用系列:包括Pcore™4 E1B(H桥)、Pcore™12 EP2(三相全桥)和ED3等,为特定拓扑提供了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简化了系统设计 。
2.2 按应用场景选择2.2.1 大功率能源系统(PCS、APF、充电桩、电机驱动)此类应用通常要求高电流能力、高效率和出色的热性能,推荐选用Pcore™2 E2BPcore™2 62mm系列模块。
特色产品:BMF240R12E2G3 (1200V / 5.5mΩ)
核心优势:此模块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开通损耗(Eon)呈现负温度系数 。这意味着随着工作温度升高,其开通损耗反而会下降。在半导体器件中,通常所有损耗都随温度升高而增加,这一反常特性起到了“自我调节”的作用,部分抵消了因温度升高而增加的导通损耗,使得模块的总损耗对温度变化不敏感,从而获得更宽广、更稳定的安全工作区。
应用数据:在125kW PCS三相四桥臂拓扑的仿真中,当散热器温度从65℃升至80℃时,该模块的总损耗和结温上升幅度非常平缓,证明了其在高温、高频、重载条件下的卓越稳定性 。
性能对比:与国际一线品牌(Wolfspeed CAB006M12GM3, Infineon FF6MR12W2M1H_B70)的开关特性对比测试表明,BMF240R12E2G3在关断损耗(Eoff)和总开关损耗(Etotal)方面表现更优,尤其是在125℃高温条件下优势更为明显 。
特色产品:BMF540R12KA3 (1200V / 2.3mΩ)
核心优势:专为极大电流应用设计,其2.3mΩ的极低导通电阻可显著降低大电流下的导通损耗。模块采用低杂散电感设计(≤14nH)和铜基板,前者有效抑制了高速开关时的电压过冲,后者则提供了优异的散热通道 。
应用数据:在电机驱动应用中,与英飞凌IGBT模块(FF800R12KE7)的仿真对比显示,BMF540R12KA3在开关频率加倍(12kHz vs 6kHz)的情况下,单个开关的总损耗仅为IGBT的22%(242.66 W vs 1119.22 W),结温更低(109.49℃ vs 129.14℃)。更重要的是,在结温限制为175℃时,SiC方案可输出高达520.5A的相电流,远超IGBT的446A,充分展现了其功率密度优势 。

性能对比:与CREE(现Wolfspeed)同级别产品CAB530M12BM3的双脉冲测试对比显示,BMF540R12KA3具有更短的开关延迟时间(td(on), td(off))和更低的总开关损耗(Etotal) 。

2.2.2 高频工业应用(逆变焊机、感应加热、电镀电源)此类应用的核心需求是在保证成本效益的同时,通过提升开关频率来实现设备的小型化和高效化。Pcore™2 34mm系列是此类应用的理想选择。
特色产品:BMF80R12RA3 (1200V / 15mΩ) & BMF160R12RA3 (1200V / 7.5mΩ)
核心优势:该系列在紧凑的34mm标准封装内实现了低损耗和高可靠性,是替代传统IGBT模块、升级现有工业设备的经济高效之选。
应用数据:以20kW H桥逆变焊机为例,仿真数据显示,采用BMF80R12RA3并将开关频率提升至80kHz,其H桥总损耗(321.16 W)仅为采用100A IGBT并工作在20kHz方案(596.6 W)的一半左右,同时整机效率提升了1.58个百分点(98.68% vs 97.10%)。这一数据清晰地量化了SiC技术在高频应用中的巨大价值:设备更小、更轻、更节能 。

2.3 工业级模块选型矩阵
型号电压 (V)RDS(on) (mΩ) @ 25℃IDnom (A)拓扑封装核心特性目标应用
BMH027MR07E1G36502740H桥Pcore™4 E1B集成SBD, Press-Fit充电桩, APF, PCS, 焊机, DCDC
BMF011MR12E1G3120011120半桥Pcore™2 E1B集成SBD, Si3N4基板, Press-FitPCS, APF, 焊机, 光伏, DCDC
BMF008MR12E2G312008.1160半桥Pcore™2 E2B集成SBD, Si3N4基板, Press-Fit充电桩, APF, PCS, 焊机, DCDC, 电机驱动
BMF240R12E2G312005.5240半桥Pcore™2 E2B集成SBD, Si3N4基板, Press-Fit, Eon负温度系数充电桩, APF, PCS, 焊机, DCDC, 电机驱动
BMF60R12RB3120021.260半桥34mm第三代芯片, 高性价比焊机, 感应加热, 工业变频器, 电镀电源
BMF80R12RA312001580半桥34mm第三代芯片, 高性价比焊机, 感应加热, 工业变频器, 电镀电源
BMF120R12RB3120010.6120半桥34mm第三代芯片, 高性价比焊机, 感应加热, 工业变频器, 电镀电源
BMF160R12RA312007.5160半桥34mm第三代芯片, 高性价比焊机, 感应加热, 工业变频器, 电镀电源
BMF180R12KA312007180半桥62mm第三代芯片, Si3N4基板, 低杂散电感, Cu基板储能, 焊机, 感应加热, 光伏, 辅助牵引
BMF360R12KA312003.5360半桥62mm第三代芯片, Si3N4基板, 低杂散电感, Cu基板储能, 焊机, 感应加热, 光伏, 辅助牵引
BMF540R12KA312002.3540半桥62mm第三代芯片, Si3N4基板, 低杂散电感, Cu基板储能, 焊机, 感应加热, 光伏, 辅助牵引
BMS065MR12EP2CA212006525三相全桥Pcore™12 EP2Si3N4基板, Cu基板商用暖通空调

第3章:分立式SiC MOSFET及附件器件选型指南

3.1 产品代际:B2M与B3M的选择
基本半导体提供第二代(B2M)和第三代(B3M)SiC MOSFET分立器件。B3M作为最新一代产品,在综合性能上实现了进一步优化。以1200V/40mΩ的TO-247-4封装产品为例:
性能提升:B3M040120Z相较于B2M040120Z,不仅FOM值更优,在800V/40A双脉冲测试条件下,其开通损耗(Eon)降低了18%(664 µJ vs 810 µJ @ 25℃),关断损耗(Eoff)降低了4.7%(162 µJ vs 170 µJ @ 25℃)。
选型建议:对于追求极致性能的新设计项目,推荐采用B3M系列产品。对于已定型或对成本极为敏感的项目,B2M系列作为经过市场长期验证的成熟产品,在40kW充电桩模块等实际应用中已证明其具有与国际一线品牌相当的效率和温升表现,是可靠且具性价比的选择 。
3.2 应用场景推荐
充电桩电源模块 (30-60kW):对于40kW的LLC或移相全桥拓扑,推荐使用B2M/B3M040120Z分立器件或B2M040120T半桥模块。对于60kW功率等级,为降低导通损耗,推荐使用导通电阻更低的B2M030120Z 。
有源电力滤波器 (APF) (35-150A):在35A至50A的中低电流等级,采用多颗分立器件并联(如B2M040120Z6或B2M030120Z6)是灵活且经济的方案。而在75A至150A的大电流等级,采用功率模块(如BMF011MR12E1G3等)能获得更好的均流、散热和集成度 。
逆变焊机 (250-500A+):大功率焊机通常采用多管并联的全桥拓扑。根据输出电流,可选择8颗B2M080120Z(针对250-300A)或8颗B2M040120Z/B2M030120Z(针对350-500A+)进行并联设计 。
SiC肖特基二极管 (SBD):在等离子切割机等应用中,副边整流环节对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要求极高。推荐使用SiC SBD(如B3D40065HC*8)替代传统快恢复二极管,以消除反向恢复损耗,提升整机效率 。

3.3 分立式MOSFET与SBD选型矩阵SiC MOSFET 分立器件
型号电压 (V)RDS(on) (mΩ)ID (A) @ 25℃QG (nC)封装目标应用
B3M040065H/Z/R650406760TO-247-3/4, TO-263-7充电桩, PFC电源, OBC
B2M160120H/Z/R120016022.526TO-247-3/4, TO-263-7APF, 辅助电源
B2M080120H/Z/R1200803946TO-247-3/4, TO-263-7焊机, 充电桩
B2M065120H/Z/R1200654760TO-247-3/4, TO-263-7充电桩, 光伏, UPS
B3M040120H/Z/R1200406485TO-247-3/4, TO-263-7充电桩, APF, 焊机, 光伏
B2M030120H/Z/R12003097115TO-247-3/4, TO-263-7充电桩, APF, 焊机 (大功率)
B3M013C120H/Z120013.5150225TO-247-3/4PCS, 大功率充电桩
B2M600170H/R1700600714TO-247-3, TO-263-7辅助电源, 工业控制SiC SBD 分立器件型号电压 (V)IF (A)VF (V) @ 25℃封装目标应用
B3D20065HC/H/F650201.36-1.40TO-247-3/2, TO-263PFC, 充电桩, 通信电源
B3D40065HC/H650401.40-1.41TO-247-3/2PFC, 充电桩, 焊机副边整流
B3D20120HC/H/F1200201.36-1.40TO-247-3/2, TO-263充电桩, 光伏, 储能
B3D40120HC/H/H21200401.39-1.42TO-247-3/2充电桩 (维也纳整流), 光伏
B3D60120HC/H21200601.39-1.42TO-247-3/2充电桩 (维也纳整流), 光伏
第4章:栅极驱动及电源管理IC选型指南
4.1 SiC MOSFET驱动的关键挑战4.1.1 米勒效应的原理与风险
在半桥拓扑中,当一个MOSFET(如下管Q2)关断,另一个MOSFET(如上管Q1)快速开通时,桥臂中点电压会产生极高的电压变化率(dv/dt)。这个快速变化的电压会通过关断状态下Q2的米勒电容(Cgd)感应出一个电流(Igd=Cgd×dv/dt)。该电流流过外部关断栅极电阻Rgoff,在Q2的栅源两端产生一个电压尖峰Vgs=Igd×Rgoff 。
SiC MOSFET对米勒效应尤为敏感,原因有二:
极高的开关速度:SiC的开关速度远超IGBT,导致dv/dt非常大,从而产生巨大的米勒电流。
较低的开启阈值电压:SiC MOSFET的$V_{GS(th)}$通常在2-3V左右,远低于IGBT的5.5V。这意味着一个较小的感应电压尖峰就足以使其发生误导通,造成上下桥臂直通,从而导致器件损坏 。

4.1.2 米勒钳位功能的必要性为彻底抑制米勒效应,采用带**米勒钳位(Miller Clamp)**功能的驱动芯片是目前最可靠的方案。基本半导体的BTD5350系列驱动芯片集成了此功能。其工作原理是:在MOSFET关断期间,驱动芯片内部的比较器会持续监测栅极电压。一旦栅极电压低于一个安全阈值(如2V),钳位电路会立即启动,通过一个内部的MOSFET将栅极以极低的阻抗直接钳位到负电源轨。这为米勒电流提供了一个旁路,使其不再流过栅极电阻,从而彻底消除了感应电压尖峰的产生 。

双脉冲平台上的实测数据直观地证明了其有效性:在不使用米勒钳位时,下管栅极上感应出高达7.3V的电压尖峰,足以导致误导通;而在启用米勒钳位后,该尖峰被有效抑制在2V以内,远低于器件的开启阈值,确保了系统安全运行 。

4.2 隔离栅极驱动芯片单通道驱动BTD5350MCWR(SOW-8宽体封装)是通用性极强的单通道驱动器,峰值驱动电流达10A,内置米勒钳位功能,适用于驱动单个大功率MOSFET或多颗并联的MOSFET组 。
双通道驱动BTD25350MMCWR(SOW-18封装)是一款高度集成的双通道驱动器,除了米勒钳位,还内置了可编程死区时间、禁用(Disable)等功能,特别适合紧凑的半桥或全桥设计 。
设计要点
半桥互锁:为防止因控制器信号异常导致上下桥臂同时导通,建议在驱动芯片的输入端增加RC互锁电路。PWM1信号同时控制上管的IN+和下管的IN-,PWM2信号反之,可实现硬件级的互锁保护 。
并联驱动:当多颗MOSFET并联时,为保证均流,每个MOSFET应有独立的栅极电阻。此时,米勒钳位功能应通过在Clamp引脚和每个MOSFET的栅极之间各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实现,以避免破坏驱动回路的对称性 。

4.3 完整的驱动电源解决方案一个稳定可靠的驱动电源,特别是能够提供稳定负压的隔离电源,是确保SiC MOSFET安全关断、有效抑制米勒效应的前提。
DC-DC电源芯片BTP1521F/P(DFN/SOP-8封装)是专为驱动电源设计的正激DC-DC控制器。它可配置为H桥或推挽拓扑,最高输出功率达6W,工作频率可编程,能高效地为驱动芯片的副边提供能量 。
隔离变压器TR-P15DS23-EE13是一款双通道隔离变压器,与BTP1521芯片配套使用,每通道可传输2W功率,总功率4W,满足大多数工业级模块的驱动需求 。
参考设计:通过BTP1521F驱动TR-P15DS23-EE13变压器,副边采用全桥整流,可得到一个约23V的隔离直流电压。再通过一个4.7V的稳压管和电阻分压,即可轻松构建出驱动SiC MOSFET所需的+18V/-4V双电源轨,方案成熟可靠 。

4.4 驱动及电源管理IC选型矩阵类型型号主要特性/配置通道数绝缘电压 (Vrms)封装目标应用
门极隔离驱动BTD5350MCWR米勒钳位15000SOW-8通信电源, 光伏, 电机驱动, EV充电, UPS
BTD5350SCWR开/关分离控制15000SOW-8需要独立控制开通和关断速度的场合
BTD25350MMCWR双通道, 米勒钳位, 死区可设25000SOW-18电机驱动, 充电桩, UPS, 光伏逆变器
低边门极驱动BTL27524R双通道同向, 带使能2N/ASOP-8PFC, LLC, SR电源拓扑
正激DCDC电源芯片BTP1521F6W输出, 频率可编程N/AN/ADFN3*3-8充电桩, 焊机, 伺服驱动, 光伏, PCS
BTP1521P6W输出, 频率可编程N/AN/ASOP-8充电桩, 焊机, 伺服驱动, 光伏, PCS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搜索倾佳电子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