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拓扑形式请教

楼主(2025-10-08):
直流3.3V非隔离升压到直流24V,功率600W,用什么拓扑好?BOOST?输入电压低,是不是连功率管都要特别的选择?

xch
搞几十个小功率的并联。要不然几百安的电流走线也困难

网友A:
满功率至少 3.3V下 需要 200A+电流   MOS管100A得并联5个

网友A:
特制电感,用铜带绕?好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功率至少 3.3V下 需要 200A+电流   MOS管100A得并联5个

的确没有考虑到功率问题,如果这种要求的话,换成坛友会如何搞?

网友A:
你什么应用场合下要用到这样的电源?
为什么从3.3V取?  效率又不高
3.3V 难道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应用场合下要用到这样的电源?
为什么从3.3V取?  效率又不高
3.3V 难道是电池? ...

便携式设备中使用,现在考虑起始电压是不是可以抬高。

网友A:
便携设备 建议是电池串联,抬高电压,做降压 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设备 建议是电池串联,抬高电压,做降压 成本低

关键是使用场景有要求,具体情况正在和客户方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