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用的PICKIT5,通过 ipecmd.jar 指令进行编程;

楼主(2025-10-08):
我用的PICKIT5,通过 ipecmd.jar  指令进行编程;
-jar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v6.25\mplab_platform\mplab_ipe\ipecmd.jar" -TPPK5 -P18F25Q71 -W3.3 -OD
返回正常:DFP Version Used : PIC18F-Q_DFP,1.27.449,Microchip" & vbCrLf & "Operation Succeeded"
-jar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v6.25\mplab_platform\mplab_ipe\ipecmd.jar" -TPPK5 -P18F25Q71 -E -W3.3 -OD
返回擦除失败:DFP Version Used : PIC18F-Q_DFP,1.27.449,Microchip" & vbCrLf & "Erase Target Failed."
实际我量测了编程器的VDD没输出,请各位大神指教具体用什么指令可以使编程器输出VDD电压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和你一样不行。
不过你可以用ipecmd.exe :
C:\Users\xxxx>"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v6.25\mplab_platform\mplab_ipe\ipecmd.exe" -TPPK5 -P18F25Q71 -E -W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