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低温环境下外部晶振偶尔起振失败,怀疑是负载电容问题

楼主(2025-10-09):
最近在做一块户外设备,低温环境下上电时外部晶振偶尔不起振。换过几种晶体,有的能稳定一点,有的完全不行。看波形像是晶振想起又没起成那种感觉。怀疑是负载电容值不合适,但算过几次还是没完全解决。不知道是不是板子布线或寄生电容影响。

网友A:
我猜可能是驱动电流设置的问题,CubeMX默认值有点偏小。

楼主:
我之前也遇过这种情况,换成稍微大一点的负载电容后就稳定了。

网友B:
你测过晶体两端的启动波形吗?有时候起振时间太长就说明驱动不足。

网友C:
可能是焊盘上的残留焊剂在低温下影响阻抗,我有次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D:
如果是户外用,最好选低温特性好的晶体,普通的在-20度以下性能差。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加点预热或延迟使能,看会不会改善。

网友F:
你晶振附近有地环或者走线太靠近高频信号吗?那也会影响起振。

网友G:
我之前是因为晶振脚附近铺铜太多,等我挖掉一圈地铜就稳了。

网友H:
你有没有试着用内部RC时钟切换后再回晶振?有时能触发它启动。

网友I:
负载电容别只看标称值,PCB寄生和焊盘也要算进去。

网友J:
检查晶振焊接是否可靠,是否存在虚焊或短路。

网友K:
元件可能损坏了。

网友L:
时钟树配置错误?

网友M:
可考虑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N:
尽量选择小封装电容

网友O:
优化PCB布线,晶体及其负载电容器应尽可能靠近MCU放置。

网友P:
是焊盘上的残留焊剂在低温下影响阻抗,及时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P:
晶振附近有地环或者走线太靠近高频信号,也会影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