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DMA传输中偶发停止,似乎卡在半传输中断

楼主(2025-10-09):
项目里用DMA采集ADC数据,一直挺稳定的,最近换了采样率后偶尔卡在半传输中断不动。调试发现DMA状态还是busy,但中断不再触发。尝试清标志位、重启DMA也没反应,像是卡死在某个状态。

网友A:
你能复现的话,试着用裸机配置DMA,看是不是HAL的问题。

网友B:
我遇过类似的,最后是因为缓存没清干净导致DMA数据错乱。

楼主:
半传输中断别在回调里搞太多操作,会阻塞DMA。

网友C: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你检查一下NVIC设置。

网友D:
我以前发现DMA有时候会因为总线仲裁被卡,要看看ADC触发方式。

网友E:
如果用HAL库,HAL_DMA_IRQHandler有时候处理不完全,可以加断点看看。

网友F:
我试过关掉缓存再测试,现象就消失了。

网友G:
你换个通道试试,看看是不是特定通道硬件问题。

网友H:
是不是有地方写到了DMA缓冲区?内存被破坏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I:
我怀疑可能是某次配置寄存器时还没完成前就启动DMA。

网友J:
通常和DMA状态标志位没正确清除有关吧

网友K:
强制清除所有DMA相关标志位。

网友L:
提升DMA中断优先级。

网友M: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N:
硬件时序可能不匹配

网友O:
在重启DMA前,需同时清除半传输中断标志和传输完成中断标志,否则DMA可能卡在中间状态。

网友L:
清除所有DMA标志位后再重启。

网友P:
建议启用ADC连续转换和DMA循环模式,避免时序不匹配。

网友Q:
检查中断优先级,DMA中断是否被抢占。

网友R:
可能是由于DMA与ADC时序不同步导致状态机死锁

网友S:
可能是半传输中断标志未及时清除导致吧

网友T:
DMA循环模式与ADC单次模式可能不匹配。

网友U:
关掉缓存再测试,现象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