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RTC偶发不唤醒,像是没进唤醒中断

楼主(2025-10-09):
在低功耗测试里,用RTC定时唤醒MCU。大部分时候正常,但偶尔就是不醒,定时周期到了也没进中断。看寄存器标志像是RTC唤醒触发了但MCU没响应,怀疑是某种同步延迟问题。

网友A:
试试在中断回调里打个GPIO确认下中断有没有触发。

网友B:
我有遇到过,最后是因为进入STOP模式前没清除WUTF。

网友C:
你确认RTC中断是否还挂在NVIC上,有时低功耗后会丢失。

楼主:
有些版本的HAL库有bug,RTC唤醒标志没及时清。

网友D:
我觉得可以试着延迟几百微秒再进入STOP,看看是不是同步问题。

网友E:
也可能是LSE晶振没稳定,唤醒信号被忽略了。

网友F:
我试过在进入STOP前强制读一次RTC_SR,好像会稳定点。

网友G:
你是用外部LSE还是内部LSI?LSI不太稳定。

网友H:
可能是调试模式下的电源域没关干净,影响唤醒逻辑。

网友I:
我印象里ST有个errata里提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