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下偶发无法枚举,复位后又正常

楼主(2025-10-09):
USB设备功能测试时,偶尔电脑识别不到设备。USB电平信号看着正常,但就是不枚举。复位MCU后又能正常识别。有时反复插拔也能恢复。感觉像是初始化顺序或者电源稳定性问题。

网友A:
怀疑有些芯片批次的USB PHY比较挑外部条件。

网友B:
我也碰过,后来发现VBUS检测脚配置错成输入浮空了。

网友C:
USB上电后加点延时再初始化,会稳定很多。

网友D:
是不是DP线有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
我试过加个硬件复位USB模块的逻辑电平,效果不错。

网友E:
有时是电脑缓存的问题,换个USB口试试看。

网友F:
你看一下USB中断有没有意外被屏蔽掉。

网友G:
我遇过电源纹波大时USB控制器起不来。

网友H:
用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有时初始化顺序不太对。

网友I:
可以抓一下USB握手包,看是不是发不出描述符。

网友J:
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如果USB设备的初始化顺序与系统其他组件的启动时序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被正确识别。

网友K:
调整系统启动时序,在启动脚本中增加适当的延迟,USB设备在系统其他关键组件完成初始化后再进行连接和识别。

网友L:
更新一下设备固件

网友M:
USB接口供电不足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