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中偶尔收不到帧,怀疑是滤波器设置不对

楼主(2025-10-09):
CAN通信测试时,发现偶尔丢帧。总线波形正常,别的节点都能收,但这块板子偶尔就是不响应。抓波形看帧确实来了,MCU没进接收中断。怀疑滤波器配置有问题,但看代码又没发现明显错误。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双滤波器模式,试试只开一个先测。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样,结果发现ID范围设置成单滤波模式了。

网友C:
你试试关掉所有过滤器看看能不能收到。

网友D:
有时滤波配置顺序不对,会导致寄存器没生效。

网友E:
我印象里FDCAN的寄存器写完要等同步完成。

楼主:
可能是FIFO溢出导致后面的帧被丢。

网友F:
我遇过一次是因为时钟源不一致导致同步错误。

网友G:
你有检查仲裁段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H:
滤波表写错一位都会收不到,建议打印寄存器看看。

网友I:
有时HAL函数封装不太直观,裸写寄存器更好控制。

网友J:
可能是滤波器配置问题。

网友K:
更新升级MCU固件或CAN。

网友L:
在系统时钟初始化后添加延时,时钟稳定后再初始化CAN。

网友M: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N:
逻辑分析仪抓取中断触发时序看是否被其他中断延迟。

网友O:
可能和硬件初始化时序错误有关吧

网友P:
系统时钟未稳定时初始化CAN外设导致的?

网友Q:
将CAN接收中断服务例程设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R:
CAN控制器驱动可能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