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WM输出占空比变化时有轻微抖动,不是线性变化

楼主(2025-10-09):
项目中用PWM控制风扇转速,发现占空比变化时电压不太平滑,有轻微抖动。用示波器看波形也确实不太均匀。换过定时器通道,现象还是一样,怀疑是中断更新或DMA写入延迟造成的。

网友A:
我以前用CubeMX生成的代码默认没打开预装载寄存器。

网友B:
你用DMA更新CCR吗?有时更新时序会错位。

网友C:
可能是PWM同步模式没设好,多个通道一起更新会跳。

网友D:
我遇到过是因为用float计算占空比,误差累积导致的。

网友E:
用整数计算然后直接写寄存器会稳定些。

网友F:
风扇本身电磁干扰也可能反馈到PWM信号。

楼主:
试试关掉优化看是不是代码执行时机问题。

网友G:
有时电源波动也会让PWM输出看起来不稳。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在更新前关闭输出,写完再打开。

网友I:
换成中心对齐模式会不会改善?

网友J:
配置DMA为双缓冲模式,交替更新CCR值

网友K:
启用CCR预加载 + 定时器更新中断同步。

网友L:
用DMA双缓冲 + 主从定时器同步。

网友M:
通过RC滤波临时平滑输出,确认是否为软件问题。

网友N:
是因为用float计算占空比,误差累积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