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多主模式下通信冲突,偶发总线卡死

楼主(2025-10-09):
项目里两个MCU共享一条I2C线,作为多主使用。大多数时候OK,但偶尔两边同时发起通信,总线就挂死,SDA保持低电平,直到复位。怀疑是仲裁丢失后恢复逻辑没处理好。

网友A:
我以前在errata里看到类似问题的描述。

网友B:
I2C多主确实挺难搞,建议改成主从架构更稳。

网友C:
可能是你没处理仲裁丢失标志,导致状态机卡死。

网友D:
我遇到过是因为用float计算占空比,误差累积导致的。

网友E:
可以尝试加个总线超时检测,自动复位I2C。

网友F:
你用的开漏上拉电阻多大?太小也容易卡线。

网友G:
我印象中F1系列I2C硬件有bug,多主不太稳定。

楼主:
如果必须多主,用软I2C反而可控些。

网友H:
加一个外部开漏缓冲器也有帮助。

网友I:
可以抓波形看看是SCL还是SDA先被拉低的。

网友J:
仲裁失败后的总线占用导致的

网友K:
STM32F1的I2C外设不支持硬件自动仲裁恢复

网友L:
输掉仲裁的设备未及时释放SDA,会导致SDA被持续拉低,形成总线死锁。

网友M:
多主模式下,主设备的SCL时钟可能不同步,导致从设备响应混乱

网友N:
在每次I2C传输后检查I2C_FLAG_AF,若置位则立即停止传输并释放总线

网友N:
优化总线设计,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O:
降低I2C时钟频率

网友P:
软件必须主动处理仲裁失败,通过检测I2C_FLAG_AF并释放总线

网友Q:
硬件需强上拉和缓冲器提升总线抗干扰能力

网友R:
降频和时钟伸展增加时序余量。

网友S:
用逻辑分析仪捕获总线冲突时的波形,定位具体时序错误

网友T:
考虑改用支持硬件多主的I2C控制器,或切换至更可靠的通信协议